[求助] 求助关于lvs中电源pad的问题

楼主(2013-12-18):
小弟目前做一个数字芯片的LVS,出现如下问题
该芯片有两组电源地,分别是为内核供电的VDD和GND,以及为信号pad供电的VDDH,VSSH。现在VSSH和GND会连到一起,导致GND被VDDH覆盖掉,出现很多单元的GND连接错误的问题。
然后再一个是所有的电源pad不管是内核供电还是pad供电,calibre都无法识别,提示在layout中unmatched。

求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拜谢

网友:
从描述上看,貌似VDDH 和VSSH or GND短路了。

如果没有短路,那么netlist 将VSSH 和GND 分开为两个不同的net,layout也要对应的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