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2-18):
仿真提示这个错误:Port refinement ,process abc 3d :the frequency specified for this problem is too low.
Validata没有报错……
求解答,在线等

网友:
我猜是扫描的频率设低了?你可以往这方面调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用了DC频率了?或是你画的结构单位弄错了?

网友:
有圖嗎?還有頻率與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