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激励怎么产生

楼主(2013-12-18):
脉冲信号 上升、下降沿 5ns  脉宽50ns  周期 100ns  频率 800MEG
怎么产生图示微波脉冲信号?自己写的网表如下:
.TITLE  AHC1GU04 HPM ANALYSIS
.include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rary\SN74AHC1GU04\DBV5.PKG'

.include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rary\SN74AHC1GU04\DCK5.PKG'

.include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rary\SN74AHC1GU04\ahc1gu04dev.inc'

.include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rary\SN74AHC1GU04\epic1s49n.lib'
.include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rary\SN74AHC1GU04\epic1s49w.lib'
.include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rary\SN74AHC1GU04\epic1s49s.lib'
.SUBCKT AHC1GU04 p_a p_y p_vcc p_gnd
    XAHC1GU04_BIT s_a s_y s_gnd s_vcc ahc1gu04_bit
    X_PIN2       p_a        s_a             PKG5_02
    X_PIN4       p_y        s_y             PKG5_04
    X_PIN3       p_gnd      s_gnd           PKG5_03
    X_PIN5       p_vcc      s_vcc           PKG5_05
    .ENDS AHC1GU04
.OPTIONS POST
.OPTIONS ACCT OPTS
.OPTIONS SPICE=1
.OPTIONS GMIN=1E-10
.OPTIONS GMINDC=1E-10
.OPTIONS ITL1=400
.OPTIONS ITL4=40
.OPTIONS ITL5=0
.TEMP    40
XAHC1GU04 A Y VCC GND AHC1GU04
vlogicsupply      VCC      0     DC    3.3
vgnd     GND      0     DC   0.0
.TRAN     0.1NS 300NS
XV1      A     0  RFpulse
.SUBCKT   RFpulse A  0  VP 0
VP1 P1 0 SIN(0  3.16 800M  30NS)
VP2 P2 0 SIN(0  3.16 800M  130NS)
VA1 A1 0 PULSE(0 1  30NS  0 0 60NS  205NS )
VA2 A2 0 PULSE(0 1  130NS 0 0 60NS  205NS )
VA3 A3 0 PWL(0NS 0 5NS 0 10NS 3.3 110NS 3.3 115NS 0 205NS 0 )
ES1  VP 0  VALUE="VA3+VA1*VP1+VA2*VP2"
EOUT  A   0    VP  0 1 MAX=6.46 MIN=-3.16
.ENDS
Cy      Y     0     35pF
Ry      Y     0     1k
.END

运行完报错如下:
**warning** Warning(s) associated with encrypted block(s) were suppressed due to encrypted content.
**warning** Warning(s) associated with encrypted block(s) were suppressed due to encrypted content.
**warning** Warning(s) associated with encrypted block(s) were suppressed due to encrypted content.
**warning** Warning(s) associated with encrypted block(s) were suppressed due to encrypted content.
**warning** Warning(s) associated with encrypted block(s) were suppressed due to encrypted content.
  **warning**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rary\SN74AHC1GU04\epic1s49n.lib:92)  associated with encrypted blocks were suppressed due to encrypted content

**warning**  unknown model parameter:  phio

**error**  above line attempts to redefine epic1s_nch

  **error**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rary\SN74AHC1GU04\epic1s49w.lib:92)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请大神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求大神指导!!

楼主:
刚开始学习,求助中!!

网友:
You may use Verilog-A to describe your stimulus.
HSPICE support Verilog-A Module.

For example, Clock signal with phase-transition/ frequency 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