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某个attribute的涵义

楼主(2013-12-18):
ICC中,如何查看某个attribute的涵义?比如cell的attribute有一个是is_soft_fixed,设成true/false有何作用?

网友:
refer to the userguide please!
for exaplme you  can get the iformation for is_soft_fixed:
Attribute              Coarse placement             Detail placement           Optimization
is_soft_fixed        Cannot move cells             No restrictions              No restrictio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uld you tell which UserGuide I should refer to? I cannot find it anywhere.   BTW, can I refer it in icc_shell with any command like "man" or "help"?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I have got a file named ICC-UserGuide in company's computer!
but I can't upload it or get it out.
I have never done those things as your describing!

网友(2014-05-14):
icc文档里面有, iccug.pd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