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增益太大了

楼主(2013-12-18):
开始倒腾PLL不久。采用Maneatis的对称负载VCO,带自偏置的bias。工艺是TSMC55 COMS,中心频率1.2G,但是仿真显示Kvco有6GHz/V那么大,感觉太大了,我的CP电流是10uA,那LPF的电容至少需要12pF了。想请教下各位前辈怎么把VCO的增益Kvco调下来。

网友:
初看Kvco=6GHz/V好像也不算太夸张。。。当然还要看:设计VCO控制频率范围多大?电源电压和实际控制电压范围多大?

网友:
问题不错,我下来推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L就跑在1.2GHz这样一个频率上,考虑PVT因素后,频率范围也不用很大,但是电源电压只有1.2V。

网友:
Show us your Kvco plot. It looks like something might not be righ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电压的线性范围是0.34V~0.70V,目前中心电压还没有调整好,因为Kvco的问题现在也不去细调这个,下图是扫描出来的数据制作成的图表,
Y轴单位是GHz,X轴单位是V

网友:
kvco=1/(1/gmp+1/gmn*1/av)/(Cload*Usw)
调整相关设计参数试试

网友:
LPF 电容12PF就算大吗???
你这个VCO的增益不是大啦,而是小啦!
考虑PVT你也就勉强覆盖所需频率范围而已!不要瞎折腾!

网友:
增益是正常的数值,不用担心这个,电容太小了

网友:
加大L就可以, 不过相应电压的频率会下去,这个要试试其实主要是self-biased PLL的vc range不是很大,你的supply也不高,KVCO也降低不到哪里去,不然不能覆盖PVT。

网友:
回复 网友C:

TSMC55用1.2V电压做1.2GHzVCO应该还是比较舒服的了。Kvco=6GHz/V应该也大致还行,好好设计一下环路应该就可以了,不过12pF滤波电容估计没戏,除非你做电容倍增。。。好运!

网友(2017-03-29):
楼主,偏置产生电路那个Diff AMP与Half-buffer replica之间需要考虑稳定性不?他俩构成类似两级运放,仿这个反馈环路好像不稳定啊

网友(2020-05-09):
小哥哥,我最近在做这个环形振荡器,有很多疑惑,请问能否联系请教一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