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红外反射传感器接收信号测量方法

楼主(2013-12-18):
最近在做智能小车,壁障用的红外反射传感器,上电时先测量各脚电平,然后用手遮挡红外线,发现各脚电平没发生变化。。请问怎么测不到变化的信号?
怎么确定有红外光发射,测量到变化的信号?

楼主:
用的产品上的红外反射模块,测量的是引出来的脚,不知道内部电路

网友:
你必须有个红外传感器,然后用放大器检测这个电压或者电流。

网友:
是不是引脚接反了,用面包板插了先量一下,各脚换了方向接。

网友:
完全没变化肯定是电路哪个地方弄错了。先确认是设计问题还是焊接问题

网友:
可见光的干扰,也要注意下
你先近距离调试下,看是不能工作还是灵敏度不够,或者过于敏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找个红外线的源测试下

楼主(2014-05-12):
回复 网友B:

楼主,怎么确定反射的距离?有时候顺利响应,有时候慢些。。它的发射信号是经过调值得,怎么确定有效的反射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红外光。怎么确定反射的距离?有时候顺利响应,有时候慢些。。它的发射信号是经过调值得,怎么确定有效的反射距离?

网友:
传感器接收到反射回来的红外线达到一定程度后,传感器内部通过三极管放大作用,输出翻转电平

网友: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not clear enou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