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在icc里调用calibre?

楼主(2013-12-18):
就是想在icc里面启动calibre RVE,直接在icc里面fix drc?谁知道么?

网友:
可以启动一个叫icv的东东,不过貌似得另外花钱

楼主:
我是想类似于virtuoso一样,在ICC的界面嵌入calibre,作为一个菜单.在外面跑完calibre后,可以在ICC菜单里面操作启动calibre RVE,比如用RVE看DRC LVS报告,在ICC图形界面里高亮显示,之前听到有的公司是这样子做的。修DRC会非常方便,不需要在其他的版图工具里看DRC

网友:
没有Calibre RVE,在ICC highlight result 就是2楼版主说的
To convert the Calibre DRC error file to a Milkyway error view, use the read_drc_error_file command (or choose Verification > Read Third-party DRC Error File in the GUI).

网友:
一般都是在virtuoso中用Calibre做DRC,然后输出结果给icc

网友:
没有Calibre RVE,在ICC highlight result 就是2楼版主说的
To convert the Calibre DRC error file to a  ...
引用 网友A:

    对的对的!

网友:
calibre的安装目录下有个bin文件夹,下面有个icc_calibre.tcl的文件,source这个就把calibre的菜单嵌在icc里面了。不过在icc里面修DRC和LVS真心没有在virtuoso里面方便。

网友:
用大ICV吧

网友(2014-11-10):
回复 网友B:

    我在mentor官网上看见过如何把calibre集成到icc,只可惜现在忘了。你提到的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2015-06-25):
source [file join $::env(CALIBRE_HOME) lib icc_calibre.tcl]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可以照这个试试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556026&extra=

网友(2015-09-07):
source calibre lib下面的 icc_calibre.tcl,刚才试了可以!学习了

网友(2015-12-24):
该怎么调用?

网友:
ICC的版图到底应该用什么DRC LVS?

网友:
请大神指点

网友(2018-01-03):
Thanks... How to get Binary of 2016 and above...

网友(2018-05-21):
一般不是不用嵌入ICC里么。

网友(2018-10-17):
This interface lets ICC users use Calibre DRC/LVS/PEX/PERC/DFM in batch
mode throughout their ICC design flow.  Yes, some GUIs are involved but
they let you set-up those 6 hour overnight sign-off runs automatically.

Customers like this interface because it saves them time, plus they're not
given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from the built-in DRC/LVS tools that only
give them partial coverage.

That is, with this interface users get full Calbre sign-off feedback
at every stage -- and they like that.

          ----    ----    ----    ----    ----    ----    ----

The standard Calibre interface supports flows using either stream-out or a
direct-to-Calibre export of the Milkyway databases (meaning that no files
are written to disk), as well as debugging of the results using RVE.

This integration code, which is shipped in the Calibre software tree, adds
a Calibre menu to the ICC GUI.  It supports ICC through to 2013.12-SP1.

  Tip: Some commands called when loading the Calibre interface
       (icc_calibre.tcl) are only available if the ICC GUI is running.

Prerequisites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CALIBRE_HOME or MGC_HOME points to the Calibre
software Tree. Setting CALIBRE_HOME is preferred.

          ----    ----    ----    ----    ----    ----    ----

Automatic Installation Procedure

To install the interface into ICC, simply copy-and-paste the following lines
into your $HOME/.synopsys_icc_gui.tcl file:

  if {![info exists ::env(CALIBRE_HOME)] && [info exists ::env(MGC_HOME)]}
  {
  puts "Environment variable CALIBRE_HOME not set, using MGC_HOME"
  set ::env(CALIBRE_HOME) $::env(MGC_HOME)
  }
  if {![info exists ::env(CALIBRE_HOME)]} {
  puts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 CALIBRE_HOME or MGC_HOME not set"
  puts "Calibre interface not loaded"
  } else {
  source [file join $::env(CALIBRE_HOME) lib icc_calibre.tcl]
  }

The interface is then loaded each time you start Synopsys IC Compiler.

          ----    ----    ----    ----    ----    ----    ----

Note: If you do not have access to $HOME/.synopsys_icc_gui.tcl, you can use
the Manual Installation Procedure below, or you can place the above code in
a Tcl file and source the file in the ICC command bar.

          ----    ----    ----    ----    ----    ----    ----

Manual Installation Procedure

Typ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in the ICC command bar:

  icc_shell> start_gui
  icc_shell> source [file join $::env(CALIBRE_HOME) lib icc_calibre.tcl]

If icc_calibre.tcl is successfully loaded, it will display a banner similar
to the one below:

  //
  //          Calibre IC Compiler Interface * (v2011.3_1.1) *
  //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2009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    ----    ----    ----    ----    ----

HOW TO TEST IF THE INSTALL IS CORRECT:

When the Calibre interface to Synopsys IC Compiler is successfully loaded,
you will see a Calibre menu is added to the ICC menu bar.

If successful, you can run Calibre Interactive, nmDRC, nmLVS, PERC, PEX,
and DFM, and perform the following actions inside ICC:

  - Select Calibre rule files and adjust rule file settings.
  - Select specific DRC checks using the Calibre Interactive GUI.
  - Invoke Calibre LFD, Fast XOR, Calibre PERC LDL, dummy fill,
    Calibre Pattern Matching, and Calibre Multi-Patterning.
  - View and debug DRC, LVS, PERC, PEX, and DFM results using
    Calibre RVE.
  - Highlight results in layout and schematic views.
  - Group, sort, and filter results.
  - Perform interactive short isolation.
  - Add custom menu items to the Calibre menu in Synopsys IC Compiler.

The Calibre team has been supporting this Calibre/ICC interface for close
to 5 years now.  We've helped lots of customers get it up and running.  As
a result, our users have been happy because it gets their chips through
DRC/LVS sign-off very quickly.

网友(2019-06-03):
source [exec which calibre | sed "s;bin/calibre;lib/icc_calibre.tcl;g"]

网友C(2025-04-29):
icc2和fc呢?

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c2和fc呢?

已解决

icc2怎么解决的,我一用就会说option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