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信号AC耦合电容位置放置问题

楼主(2013-12-19):
高速Serdes信号对于AC耦合电容位置,有些信号,如XUAI要求AC耦合电容靠近RX端放置,PCIE则要求靠近TX端放置,而有些10G Serdes,手册则对AC耦合电容位置无要求,这个电容放置顺序到底是考虑什么因素?

网友:
对于AC耦合电容的位置和大小一般首选遵守信号协议的规范,比如你举例说明的那些信号。

对于高速信号比如10G Serdes推荐放在接收端,比如10Gbase-KR的规范就要求电容放接收端。

网友:
仿真,建模,试出来的

网友:
这问题得自己研究规范,协议

网友:
PCIe要求放发送端。好像是说怕发送器影响接收器。其他的我看到的资料里面都是要求放接收端。

网友:
要求不同是源于不同的信号方式,需要详细研究厂家的信号是哪种方式,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选择位置不一样了

网友(2014-06-29):
负责任的说,第一遵守数据手册,第二,其实放哪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

网友(2014-11-02):
从信号的SI看,放发送和接收端的差别不是很大

具体其他的考虑,还是看看规范吧

目前貌似只有PCIE要求放发送端,其他都是接收端

网友:
一般是接收端吧

网友(2014-12-18):
INTEL会说放在哪儿都行,建议放在接口处,SATA

网友(2015-01-23):
1. 理论上,对于一个LTI 系统,AC 电容放哪都可以, 前几年有个 designcon 论文提到过这个话题。
2.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建议放RX端的原因,是早期还需要用示波器测试, 放RX端可以方便测试。但在现在动辄10G 以上速率,末端都有均衡情况,在板测试意义已经不大,所以放哪都无所谓,减少阻抗不连续是关键。
3.目前为止,只看到PCIe 要求放TX端,原因是PCIe 协议需要通过这对电容来判断插槽内是否有PCIE插卡,如果AC电容放在末端,也就是通常的PCIE 插卡上,就失去这个功能; 换句话说,如果你的PCIE总线只是在板内的芯片和芯片之间互连,你可以无视这个要求,放哪端都可以。
4. SI-list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你可以用英文关键词google.

网友:
补充:还有一种情况,SERDES 做板间互连, 那么厂家可能会建议你把AC电容放在靠近高速连接器出,防止插拔有瞬间短路电流出现。

网友(2025-06-09):
PCIe放TX side可能是出于希望信号在到达connector之前被隔离的考虑。从SI角度放RX端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