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xilinx DDR3 MIG 控制内核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3-12-19):
现到手的是vc709的开发板,要求修改mig控制器,一个mig控制两个dimm条,我是这么做的:地址线,数据线共用,CS信号分开用来控制两根DIMM条,CS信号的产生相当于地址的最高位,当地址最高位为0时,第一个dimm条有效,cs1拉低,cs2拉高,地址最高位为1时,cs1拉高,cs2拉低。但是考虑到自动刷新问题,当DDR3处于refresh状态时,CS1,CS2需同时拉低,研究了下MIG核的RTL代码,硬是没找到主状态机在哪,求各位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
我做过spartan6的ddr3控制器,控制器里面的逻辑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