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能直接用hspice仿真吗?

楼主(2013-12-19):
veriloga 能直接用hspice仿真吗?如果能,那么是不是先写一个veriloga的代码(文件名为__.va),
然后在hspice的testbench代码中直接用.hdl ___.va来调用,最后用hspice命令跑就可以了?

当我照这个步骤操作时,hspice的log文件里讲没有读取 文件___.va
后来在调用时补上绝对路径问题还是一样。

到底怎么用hspice直接跑veriloga ?

网友A:
使用.hdl
应该是你的netlist有问题,找到:/hspice_install_dir/demo/apps/veriloga 这个目录下有veriloga的例子,直接run一下例子吧,看看

网友(2022-04-03):
under .\Demo\hspice\veriloga folder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A:
使用.hdl
应该是你的netlist有问题,找到:/hspice_install_dir/demo/apps/veriloga 这个目录下有veriloga ...

请问在运行例子的时候报错 *pvaE* Please invoke hspice script instead of binary. 是什么情况,我2022版不行,换2019版还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