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报告不出结果

楼主(2013-12-19):
我在PrimeTime中进行STA经常会碰到很久报不出结果的问题,如report_constraint、report_noise,即使将范围缩小报告也报不出结果,而且在这些命令中也没有选择几个cpu来运行的选项,请问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谢谢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一点小建议,不过你在link的时候不要加上-keep_alldesigns,这样仅仅保留顶层design,其他的design均不会保留在内存中。你试试会不会快点。

网友:
link后面不是只能写路径或者文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做了,我的link_design后面没有-keep_all_designs选项,只有-remove_sub_designs和-keep_sub_designs,我选用了-remove_sub_designs ,这样应该就没有保存底层设计了,但是还是报不出结果,请问版主这还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把log贴出来,你这麽问问题,很难找到人对症下药。

网友:
pt记得是有set_host_option的,可以设置cpu数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通过set_host_options设置了运行的-max_cores 24或12或8,但每次程序都被直接kill掉了,如下图所示,只有设为4时才不会被kill,但是4个cpu运行太小了,所以还是无法报告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于5楼所说的贴出log,可以看到如下图所示,我用report_noise命令来报告噪声情况,但是总会被卡住,运行不出来,结果也出不来

网友:
别贴一小段,把运行的所有log贴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图示为整个的PT的LOG,运行到最后一个report_noise时就运行不出来了,就会卡死,请问你能看出是什么原因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