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跑综合时报错:Xst:1706 - port XXX of logic node XXX has no source

楼主(2013-12-19):
RT,
ISE跑综合时报错:
Xst:1706 - Unit <NC_56>: port <NC_yes_up_index0000> of logic node <NC_yes_up_mux0000> has no source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如何修复?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register没有给定初始值,XST Option,KEEP HIERARCHY打勾
重跑一次,看是哪个register吧。

有错还请指正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噢好的,我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这个原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