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questasim的使用问题,关于$finish

楼主(2013-12-19):
questasim仿真中遇到$finish时,我想让questasim不跳出是否退出的窗口,并且也

不直接退出questasim软件,请问能做到吗?谢谢,非常感谢。
我想实现在questasim中自动执行几个.do文件,当执行完一个case后,有$finish就

完成,但是不跳出询问“是否完成”的窗口,也不直接退出questasim,直接执行下

一个case,一直到执行完成,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finish是uvm中的东西,系统中的东西,我们写case的人,一般不能修改。还是感谢。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有相同的困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等高人回答啊。

网友(2014-02-21):
在modelsim中也遇到这样的问题,lz解决了说一下啊,感谢

网友(2020-03-04):
OnFinish
Section [vsim]
This variable controls the behavior of Questa SIM when it encounters either an assertion failure,
a $finish, or an sc_stop() in the design code.
Syntax
OnFinish = {ask | exit | final | stop}
Arguments
• The argument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o ask — (default) In batch mode, the simulation exits. In GUI mode, a dialog box pops
up and asks for user confirmation on whether to quit the simulation.
o stop — Causes the simulation to stay loaded in memory. This can make some postsimulation
tasks easier.
o exit — The simulation exits without asking for any confirmation.
o final — The simulation executes all final blocks then exits the simulation.
You can override this variable by specifying vsim -onfin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