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questasim的$finish另类使用问题

楼主(2013-12-19):
questasim仿真中遇到$finish时,我想让questasim不跳出是否退出的窗口,并且也

不直接退出questasim软件,请问能做到吗?谢谢,非常感谢。
我想实现在questasim中自动执行几个.do文件,当执行完一个case后,有$finish就

完成,但是不跳出询问“是否完成”的窗口,也不直接退出questasim,直接执行下

一个case,一直到执行完成,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在verilog执行过程中遇到$finish, questasim就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是否退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把$finsih换成$stop就可以了。stop是停止仿真,finish是结束仿真过程。

楼主:
不好意思,$finish是uvm中的东西,一般不能修改,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nish是uvm中的东西,系统中的东西,我们写case的人,一般不能修改。还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