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出现小提示 想问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19):
Linux version 'CentOS release 6.4 (Final)'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启动时候出现上面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看来是你的linux操作系统版本不被'x86_64'架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vcs的使用有影响嘛??给出的warning是说以兼容性什么去运行~~
但是我感觉怎么会不被x86_64支持?

网友:
    是不是你linux的安装包没选对?
只弹warning的话,应该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