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后仿信号复位以后又变成不定态,谁能帮我看一下截图

楼主(2013-12-20):
看图中的波形,在复位信号低时各各寄存器也都复位了,但是后来又变红了。如果我把复位信号在200ns左右以后给出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这是因为电路上电需要反应时间吗?这种情况正常码?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下面这个图是在后面复位的

问别人说没有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和前端一起debug。变红的原因是不定态x,也就是说可能是逻辑高,或逻辑低。你观察一下你的工作时钟,并且往回trace一下出现x的信号由谁驱动,比如由一个寄存器驱动,若复位后它的时钟pin输入为x态,那个这个寄存器此时的输出一定就是x态。按这个思路去debug.

网友:
应该是有小部分寄存器没有复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