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Perl和Tcl的区别

楼主(2013-12-20):
最近在写脚本,同时用到perl和tcl,老是容易混,请问诸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分辨它们的区别~

网友:
    它们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混淆常常发生在二者同时起步时,
建议是先主攻一个,熟练之后再起步另一个,这样就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目前就是同时起步,所以容易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