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速度太慢,如何设置?

楼主(2013-12-20):
用SPECTRE仿真电路,经常发现每步只有fs,as的级别,速度很慢,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使速度更快一点吗?
谢谢!

网友:
您又在搞boost?

网友:
修改瞬态仿真option中的maxstep,根据精度需求自己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尝试一下吧,
但是现在OUTput LOG 文件显示是 step 太短了,
有时只是as 或fs级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现在output LOG 文件显示 step 步长太短,
有时只有 as 或者fs级别的。
现在没有设置maxstep这项参数,
你的意思就是把这项参数设置大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Spectre APS会快很多啊,但如果你仿好几万管子的电路,那还是很慢。。。那只有用diaobao了的服务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几万管子,多大的电路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别人做的,超高速数字电路,直接用cadence搭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设置minstep 和maxstep限制仿真精度,加大minstep可以使仿真精度下降,加快仿真速度
减小maxstep相反
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原理我倒是知道,但是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maxstep和cmin 还是不行,
把精度降低了,速度是正常了,但是又担心不准确。

网友:
用spectre 能设置最大进展 ,说到底了还是取决于服务器的速度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E:
    在pc上仿真的。问题是用正常的设值每步都是
几十fs的,也许是电路问题。精度放宽速度虽然上去了 但是担心不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aps或hspice accurate=5 hspice -i input.ckt -0 input.lis -mc 10
-mc 多cpu(10表示cpu个数)并行跑仿真,如果支持的话~

网友:
可以用BDA,速度非常快,精度也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您详细说一下,BDA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hspice吧,我现在用SPECTRE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路震荡了

网友:
你可以尝试周期性仿真而不用瞬态的。如果是射频类仿真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射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berkeley design automation, 一种兼容hspice语法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