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用formality进行验证时,如何避免floating pin的存在而导致形式验证通不过

楼主(2013-12-20):
在verification时,

----------------------------------------------------------------------------------------
Matched Compare Points     BBPin    Loop   BBNet     Cut    Port     DFF     LAT   TOTAL
----------------------------------------------------------------------------------------
Passing (equivalent)           0       0       0       0     311    6821       0    7132
Failing (not equivalent)       0       0       0       0       4       2       0       6
****************************************************************************************
Info:  Formality Guide Files (SVF) can improve verification success by automating setup.
0
会有4个port,查看4个port是design里面的悬空pin,并且对比的reference design 和implementation design里面都有这四个ports,在formality里面有什么语句可以设置能够控制避免这种verification fail的现象?

楼主:
顶一下,求解!

网友:
try
set verification_set_undriven_signals                   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多谢多谢!

网友(2024-07-23):
set__undriven_signal 0 -golden,但是有一个浮空pin不想要tie0怎么处理?有遇到的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