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icc和pt中non_seq时序的问题

楼主(2013-12-20):
各位前辈,在设计中,lib中对于有SN和RN的DFF,有定义要求将RN作为related pin来检查SN的时序,类型为non_seq_setup_rising和non_seq_hold_rising。这个在pt里面报timing可以看到,但是在icc中却看不到,请问各位大牛,要如何设置才能在icc中也将这样的路径报出来呢?多谢多谢~

网友:
set the timing_enable_non_sequential_checks variable to true

楼主:
谢谢,这个命令已经试过了,但是还是没有报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呢?

网友:
report_lib -timing_arcs check definition correct or not

OR set_data_check  , less accurate analysis than Defining nonsequential constraints in the library cell results

网友:
另外 请用正版软件

网友A(2017-09-19):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不得不把几年前的帖子重新翻出来,请大神门赐教
我现在的问题是RN到SN和SN到RN同时出现violations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不得不把几年前的帖子重新翻出来,请大神门赐教
我现在的问题 ...

你好,我目前也遇到你相同的问题,请教下如何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