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版图上都会放layer ID吗?

楼主(2013-12-20):
就是表示第几次改版的标志A,B,C等,每层layer都要放,这个会有drc error,但是都忽略掉的,不知道它本身和对周边的device会不会有不良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这个问题跟logo一样哈,一般都是可以忽略DRC错误的
如第一版叫XXX_A
改版后可以叫XXX_B,
同时tapeout多个版版本还可以加后缀以示区别

楼主:
logo一般是metal不会有太大影响
layer ID每个层次都有,所以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不良的影响

网友:
这个有点怪,没意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个层次都有,那就是工艺厂那边需要验证每层的可靠性什么的吧

楼主:
改版的时候会把对应层次的ID从A改到B,以此类推,
我也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必要,而且当层次比较多的时候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来放,但是我们公司一直这样做,所以才来问问大家都做吗,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
也可以做成 沒有 DRC ERROR ㄉ 形式

网友:
这个主要用来跟踪版本的。其实很有必要!一般放在角落里。其实不需要每张MASK都做,做一些有可能修改的关键层次就可以啦!比如POLY和METAL

网友:
工程上有必要,占面积的话,可以和mask厂沟通好,和对准标记放到一起。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影响的,它都是放在空隙位置,而且基本上都在边上。

网友:
每層都有做 目前沒遇到甚麼問題過
DRC wa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