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每日一思1

楼主(2013-12-21):
为鼓励大家讨论,勤学多思,开设每日一思栏目,涉及基本概念,设计技巧,前沿话题。无论是新人还是资深工程师,你只需每天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参与讨论,我们后端版区的囗号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
1:解释non-stop pin概念,cts阶段会对它做怎样处理,如果一个generated clock,它的master source有二个呢?

网友:
版主的帖子竟然没人回应!
non-stop pin应该是cts里面的概念,是特意告诉cts,这个pin不是最后的leaf pin。一般多用于分频时钟电路里面的flop上。现在的后端工具会自动识别这些pin
如果一个generated clock,它有多个master source,应该用-source 选择好。如果都想要的话,可以用-add 选项

网友:
    顶!
周末人气少些

网友:
就是呀,周末人气少。版主大人息怒。。
持续关注!

楼主:
谢谢陈涛版主和其他各位版主,大家一起参与,呵呵,无论是谁提出思考都不关键,关键是提供正能量,活跃后端这个版块,为工程师和爱好者提供一些源泉。

网友:
持续关注, 俺等新人正需要这样的答疑解惑啊

网友:
不错的ideal!
在下遇到这样的问题:generate clock 是 master source 的分频产生的时钟,而本身的master source 是之前分频产生的clock。也就是说generate clock 的master source 上有两个不同的master clock:clk1/clk2,请问这种情况如何约束?generate clock 的master clock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像祖孙三一样,master clock 是父亲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父亲人格分裂了,同一个source有两种不同频率的clock。那么他的儿子认父亲时,source是一个,但master clock是两个。为保证儿子和双重人格的父亲相处愉快,儿子得分别对应于同一个source的两个master clock?  谢谢解答!那么如果儿子也是人格分裂,即为多分频时钟,那该如何对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解成两个人而不是人格分裂就好,他们又分别有儿子而已,加上 -add

网友:
对这些很细的概念都不清楚额,肿么办?
4月份就开始做后端了,很想学的更细一点,但是感觉找不到资料,不知何处下手哇!
只能自己尽量多试试些新的flow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create_clock -name clk -..4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4     -master_clock clk     -divide_by 4 -source [get_pins xxx/clk] -add [get_pins CLK45]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5     -master_clock clk     -divide_by 5 -source [get_pins xxx/clk] -add [get_pins CLK45]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4_3  -master_clock clk_4 -divide_by 3 -source [get_pins CLK45]  -add [get_pins CLK38]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4_8  -master_clock clk_4 -divide_by 8 -source [get_pins CLK45]  -add [get_pins CLK38]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5_3  -master_clock clk_5 -divide_by 3 -source [get_pins CLK45]  -add [get_pins CLK38]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5_8  -master_clock clk_5 -divide_by 8 -source [get_pins CLK45]  -add [get_pins CLK38]

需要set_clock_groups吗?需要的话这样写?
set_clock_groups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clk_4 clk_4_3 clk_4_8}
                          -group {clk_5 clk_5_3 clk_5_8}
可是这样写 clk_4_3和clk_4_8是独立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4     -master_clock clk     -divide_by 4 -source [get_pins xxx/clk] -add [get_pins CLK45]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5     -master_clock clk     -divide_by 5 -source [get_pins xxx/clk] -add [get_pins CLK45]"
    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同一个直接的 master clock (clk)在同一个 generatedclocksourceobjects ([get_pins CLK45]) 不可能 divide 出两种 clock. 其他倒是没有问题。
    group 在一起的就是 synchronized 而不是独立的, group 之间的关系就看你前面的 option (这里的physically_exclusive)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耐心解答!如果生成的时钟是通过前一时钟计数后分频得到,那么是不是就算有相同的时钟源呢?
又如下面这种由控制信号决定的4/5分频:

Fout的时钟源是不是就是Fin呢?
physically_exclusive是set_clock_groups中的一个选项,是指物理上相互独立的时钟,不同时出现,具体和其他选项的区别我也不是很清楚。它的功能其实就等于set_false_path。谢谢!

网友:
自己定义时钟,分步做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