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后端gate to gate比较的问题

楼主(2013-12-21):
fail points普遍存在,但是打开cone看实际上pattern都是一致的,怀疑是后端修的时候inverter在同一层hier内不是成对出现的,而是这个模块一个,通到顶层3个,再进入那个模块一个,合起来pattern/function一致,但是formal由于某种原因认为不一致。有没有什么variable设置formality让这类问题通过?

网友:
formality脚本记得不是很清晰了,set verification_inversion_push true 试试看是否有效?

网友(2014-04-16):
順便問下
gate to gate有甚麼加速的腳本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