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的VCS后仿真命令怎么写,需要添加哪些库?

楼主(2013-12-21):
刚开始接触DC综合,DC综合后生成了.v格式的网表文件和.sdf格式的标准延迟文件,我直接用的功能仿真时的vcs命令仿真这个门级网表,命令如下:vcs -R -f file_list +v2k +define+VCDON
我后仿的时候只是把这个file_list中的内容换成了综合后的.v网表和.v测试文件。并在测试文件中添加了$sdf_annotate任务。

运行的结果是出现错误,显示很多个“unresolved modules“以及”module definition of above instance is not found in the design“问题。。

我综合时用的是gsmc18_tt_1p8v_25c.db作为target_library。后仿出错是因为没有添加单元库的仿真文件么,问下大家是这个原因么?后仿的vcs的命令跟前仿有什么区别,具体应该怎么写?

谢谢了!

网友:
我们做后仿的时候只会用*.db对应的仿真库文件*.v,不会用物理库文件*.db。你看看layout hourse是否在提供.db文件的时候同时提供了同名的.v文件。

网友(2014-11-28):
同问同问,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我用的target library的*.db,有.lib文件对应,没有.v文件。
此时,vcs command怎么写,能将其加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