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的VCS后仿真命令怎么写,需要添加哪些库?

楼主(2013-12-21):
50资产
刚开始接触DC综合,DC综合后生成了.v格式的网表文件和.sdf格式的标准延迟文件,我直接用的功能仿真时的vcs命令仿真这个门级网表,命令如下:
vcs -R -f file_list +v2k +define+VCDON
我后仿的时候只是把这个file_list中的内容换成了综合后的.v网表和.v测试文件,命令没有任何修改。并在测试文件中添加了$sdf_annotate任务。

运行的结果是出现错误,显示很多个“unresolved modules“以及”module definition of above instance is not found in the design“问题。。

我综合时用的是gsmc18_tt_1p8v_25c.db作为target_library。后仿出错是因为没有添加单元库的仿真文件么,问下大家是这个原因么?后仿的vcs的命令跟前仿有什么区别,具体应该怎么写?

谢谢了!

网友:
既然你使用的target library 是gsmc18_tt_1p8v_25c.db,那么你要把单元库的仿真文件都要读入,你加入-f然后你所有的库仿真文件列表进行

网友:
找一下,你综合用的库肯定有对应的仿真库,一般在库的verilog文件夹下,要加载到vcs里。
不带时序的话,仿真命令最好再加上+notimingcheck +delay_mode_distributed

网友(2018-08-09):
非常酷,决定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2020-09-04):
刚也遇到同样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也遇到同样问题,学习一下

1、网表
2、标准单元库文的.v文件
3、mem的仿真.v文件
4、pll的.v文件
5、pad的.v文件
可能有特殊模块的,还需要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网表
2、标准单元库文的.v文件
3、mem的仿真.v文件

嗯嗯谢谢,现在就是全加的.v文件,但是不晓得db文件可不可以用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嗯嗯谢谢,现在就是全加的.v文件,但是不晓得db文件可不可以用

.db文件对应的stdcell, 工艺库里面应该有提供对应的verilog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