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6151 virtuoso 经常崩溃弹出,请问为什么啊??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21):
cadence 经常崩溃, 这是为什么?? 求大家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2014-07-14):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也经常遇到,主要是在用layout-xl画线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5-03-05):
回复 楼主:

   嗨    你好   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     不知道这问题你解决了吗    能说下怎么解决吗    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经常遇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8-03-15):
我也遇到了.有谁解决了吗?

网友(2019-10-29):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12-10):
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2021-08-04):
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然后再也打不开那个版图了

网友(2021-11-23):
我现在卡在那,啥也做不了,不知道咋办,在线等方法

网友(2022-04-05):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2-05-31):
菜鸟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按提示进入log查看说明,如图所示,但是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希望有前辈百忙之中能够指点一二,谢谢

log提示

log提示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服务器资源不够了,导致软件崩溃。

网友(2023-04-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蹲大佬

网友(2024-02-20):
同问,想知道什么原因,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