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耦合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12-21):
各位大神,电容有栅接VDD,源漏衬底接VSS(nmos)的栅电容,也有栅浮空,源漏接VDD(nmos),衬底接VSS的阱电容。请问下这两种电容有什么区别,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栅浮空用法没见过,这个是PN结电容,是压变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特殊用法?

网友:
一个是由Cox决定,一个是由PN结电容决定

网友:
接栅极的比较多吧,p 型 varactor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