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ac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3-12-22):
如上图所示。稳定性仿真
增益降为0db时,相位裕度符合要求,但增益在低于0db后,11Mhz左右又上冲回>0db.此时相位裕度已经不能满足大于50度了。

求教大神们,这个增益回冲是怎么造成的。在稳定性分析中怎么定性。

先谢谢了

网友:
搜搜什么叫gain marg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一个问题,坛子里无数人忽略gain margin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就会出来,不断的出现。。。很奇怪。。。
   难道老师上课都只讲phase margi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稳定性的问题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问,可见大学教育是多么失败。

网友:
回复 楼主:

    Maybe ,there is a zero or (zeros) after your unit gain bandwidth, which makes the gain reboun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可以搞个FAQ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或一个版块专门解决基础问题,新人肯定会提出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现在看来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噢?

网友:
回复 网友E:

    都是razavi害的,不过也难怪,一本入门教科书,被无数人当圣经来读。讲stability就得从实际出发,到底是要不振,还是要no overshoot,还是fast settling。phase margin很多时候都太wea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学教材普选拉扎维,拉扎维没讲,老师也就不讲。
    大学老师基本都是照本宣科,gain margin是什么,这些老师自己都未必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