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ubuntu下安装systemc到问题

楼主(2013-12-22):
每次进行到make到时候就报错 错误如下:
/bin/bash: -c: 行 0: 未预期的符号 `do' 附近有语法错误
/bin/bash: -c: 行 0: `set fnord $MAKEFLAGS; amf=$2;  dot_seen=no; \        target=`echo al-recursive | sed s/-recursive//`;  list='srcc xampples .'; forsubdir in $list; do  echo "Maing $$target iin $subdir";  ftest "$subdiir" = "."; then  '
make: *** [all-recursive] Error 1
望大神们赐教

网友(2015-11-14):
我是在ubuntu14下安装的,使用的bash,就按照下面的步骤,应该不会有什么没问题呀
Basic SystemC Installation
==========================

To install SystemC on a UNIX system, do the following steps:

  1. Change to the top level directory (systemc-2.3.1)

  2. Create a temporary directory, e.g.,

        > mkdir objdir

  3. Change to the temporary directory, e.g.,

        > cd objdir

  4. Choose your compiler by setting the CXX environment variable
     (the configure script tries to guess the default compiler, if
      this step is omitted):

     If you use a POSIX-compatible shell (e.g. bash):

        > export CXX="<compiler>"

     e.g. for GCC compilers

        > export CXX=g++

     When using a C shell (e.g. csh/tcsh), the syntax to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different:

        > setenv CXX g++

     For the Sun/Solaris Studio compilers, use

        > setenv CXX CC

     You can also specify an absolute path to the compiler of your choice.

     See also the Section "Compilation and Linking Options" below.

  5. Configure the package for your system, e.g.,
     (The configure script is explained below.)

        > ../configure

     While the 'configure' script is running, which takes a few moments,
     it prints messages to inform you of the features it is checking.
     It also detects the platform.

     Note for System V users:
     If you are using `csh' on an older version of System V, you might
     need to use the `sh ../configure' command instead of '../configure'.
     Otherwise, `csh' will attempt to `configure' itself.

     SystemC 2.3 includes a fixed-point package that is always built.
     When compiling your applications with fixed-point types, you still have
     to use compiler flag -DSC_INCLUDE_FX. Note that compile time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when using this compiler flag.

     In case you want to install the package in another place than the
     top level directory (systemc-2.3.1), configure the package e.g. as
     follows:

        >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systemc-2.3.1

     Note: make sure you have created the target directory before installing
           the package. Do _not_ use /usr/local as a prefix, unless you
           follow the Unix/FHS directory layouts (see below).

     A fine grained configuration of the installation directories can
     be achieved via additional options, given to the configure script.

     By default, the files are installed directly to the PREFIX directory
     root and the library is installed to PREFIX/lib-<TARGETARCH>,
     depending on the current target architecture.  This may be undesired
     in cases where the package is meant to be installed in a system-wide
     location as part of shared (default) library and include hierarchies
     (e.g. /usr/local, /usr, /opt, ...).  To follow the Unix/FHS directory
     standards,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options:

       --with-unix-layout     use Unix directory layout for installation
                              [default=no]
         when "yes", the following (fine-grained) settings will be used:

       --includedir=DIR       C++ header files      [PREFIX/include]
       --libdir=DIR           object code libraries [EPREFIX/lib]
       --docdir=DIR           documentation root    [DATAROOTDIR/doc/systemc]

     The library destination itself can be further and separately configured
     by using the following option:

       --with-arch-suffix     add suffix to library installation directory
                              [default=-<TARGETARCH>]

     With this option, one can easily follow e.g. the "multi-arch"
     conventions on some platforms:

       ../configure --with-arch-suffix=32                # lib32
       ../configure --with-arch-suffix=/x86_64-linux-gnu # lib/x86_64-linux-gnu

     Several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the configure script to modify
     the compiler configurat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certain features:

       --disable-shared        do not build shared library (libsystemc.so)
       --enable-debug          include debugging symbols
       --disable-optimize      disable compiler optimization
       --disable-async-updates disable request_async_update support
       --enable-pthreads       use POSIX threads for SystemC processes
       --enable-phase-callbacks
                               enable simulation phase callbacks (experimental)

     See the section on the general usage of the configure script and
     "../configur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Note: If you change the configuration after having compiled the
           package already, you should run a "gmake clean" before
           recompiling.

  6. Compile the package.

        > gmake

     Note: The explicit gmake targets "opt" and "debug", etc. have
           been removed in this package.  Use the corresponding
           options to the configure script instead.

  7. At this point you may wish to verify the compiled package by
     testing the example suite.

        > gmake check

     This will compile and run the examples in the subdirectory
     examples.

  8. Install the package.

        > gmake install

  9. You can now remove the temporary directory, .e.g,

        > cd ..
        > rm -rf objdir

网友:
Basic SystemC Installation
==========================

To install SystemC on a UNIX system, do the following steps:

  1. Change to the top level directory (systemc-2.3.1)

  2. Create a temporary directory, e.g.,

        > mkdir objdir

  3. Change to the temporary directory, e.g.,

        > cd objdir

  4. Choose your compiler by setting the CXX environment variable
     (the configure script tries to guess the default compiler, if
      this step is omitted):

     If you use a POSIX-compatible shell (e.g. bash):

        > export CXX="<compiler>"

     e.g. for GCC compilers

        > export CXX=g++

     The Clang compiler is usually named 'clang++', thus e.g.

        > export CXX=clang++

     When using a C shell (e.g. csh/tcsh), the syntax to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different:

        > setenv CXX g++

     For the Sun/Solaris Studio compilers, use

        > setenv CXX CC

     You can also specify an absolute path to the compiler of your choice.

     See also the Section "Compilation and Linking Options" below.

  5. Configure the package for your system, e.g.,
     (The configure script is explained below.)

        > ../configure

     While the 'configure' script is running, which takes a few moments,
     it prints messages to inform you of the features it is checking.
     It also detects the platform.

     Note for System V users:
     If you are using `csh' on an older version of System V, you might
     need to use the `sh ../configure' command instead of '../configure'.
     Otherwise, `csh' will attempt to `configure' itself.

     SystemC 2.3 includes a fixed-point package that is always built.
     When compiling your applications with fixed-point types, you still have
     to use compiler flag -DSC_INCLUDE_FX. Note that compile time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when using this compiler flag.

     In case you want to install the package in another place than the
     top level directory (systemc-2.3.1), configure the package e.g. as
     follows:

        >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systemc-2.3.1

     Note: make sure you have created the target directory before installing
           the package. Do _not_ use /usr/local as a prefix, unless you
           follow the Unix/FHS directory layouts (see below).

     A fine grained configuration of the installation directories can
     be achieved via additional options, given to the configure script.

     By default, the files are installed directly to the PREFIX directory
     root and the library is installed to PREFIX/lib-<TARGETARCH>,
     depending on the current target architecture.  This may be undesired
     in cases where the package is meant to be installed in a system-wide
     location as part of shared (default) library and include hierarchies
     (e.g. /usr/local, /usr, /opt, ...).  To follow the Unix/FHS directory
     standards,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options:

       --with-unix-layout     use Unix directory layout for installation
                              [default=no]
         when "yes", the following (fine-grained) settings will be used:

       --includedir=DIR       C++ header files      [PREFIX/include]
       --libdir=DIR           object code libraries [EPREFIX/lib]
       --docdir=DIR           documentation root    [DATAROOTDIR/doc/systemc]

     The library destination itself can be further and separately configured
     by using the following option:

       --with-arch-suffix     add suffix to library installation directory
                              [default=-<TARGETARCH>]

     With this option, one can easily follow e.g. the "multi-arch"
     conventions on some platforms:

       ../configure --with-arch-suffix=32                # lib32
       ../configure --with-arch-suffix=/x86_64-linux-gnu # lib/x86_64-linux-gnu

     Several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the configure script to modify
     the compiler configurat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certain features:

       --disable-shared        do not build shared library (libsystemc.so)
       --enable-debug          include debugging symbols
       --disable-optimize      disable compiler optimization
       --disable-async-updates disable request_async_update support
       --enable-pthreads       use POSIX threads for SystemC processes
       --enable-phase-callbacks
                               enable simulation phase callbacks (experimental)

     See the section on the general usage of the configure script and
     "../configur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Note: If you change the configuration after having compiled the
           package already, you should run a "gmake clean" before
           recompiling.

  6. Compile the package.

        > gmake

     Note: The explicit gmake targets "opt" and "debug", etc. have
           been removed in this package.  Use the corresponding
           options to the configure script instead.

  7. At this point you may wish to verify the compiled package by
     testing the example suite.

        > gmake check

     This will compile and run the examples in the subdirectory
     examples.

  8. Install the package.

        > gmake install

  9. You can now remove the temporary directory, .e.g,

        > cd ..
        > rm -rf objdir

网友(2018-05-31):
Thanks for the installation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