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电路与前仿波形不一致的情况,请大家进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3-12-23):
小弟最近写一个模块的时序,遇到了综合后电路与前仿波形不一致的情况,大概如下:代码是:

always@(WRITE_Counter[10:7])
        case(WRITE_Counter[10:7])
                4'b0000: Write_Comm<={Ram0_Data,Ram0_Addr};
                4'b0001: Write_Comm<={Ram1_Data,Ram1_Addr};
                4'b0010: Write_Comm<={Ram2_Data,Ram2_Addr};
                4'b0011: Write_Comm<={Ram3_Data,Ram3_Addr};
                4'b0100: Write_Comm<={Ram4_Data,Ram4_Addr};
                4'b0101: Write_Comm<={Ram5_Data,Ram5_Addr};
                4'b0110: Write_Comm<={Ram6_Data,Ram6_Addr};
                4'b0111: Write_Comm<={Ram7_Data,Ram7_Addr};
//                4'b1000: Write_Comm<={Status_Data,Status_Addr};
                default:Write_Comm<=32'h0000_0000;
        endcase
always@(WRITE_Counter[6:1])
                case(WRITE_Counter[6:1])
                        6'b000_000:Write_Seri<=Write_Comm[0];
                        6'b000_001:Write_Seri<=Write_Comm[1];
                   6'b000_010:Write_Seri<=Write_Comm[2];
                        6'b000_011:Write_Seri<=Write_Comm[3];
                        6'b000_100:Write_Seri<=Write_Comm[4];
                        6'b000_101:Write_Seri<=Write_Comm[5];
                        6'b000_110:Write_Seri<=Write_Comm[6];
                        6'b000_111:Write_Seri<=Write_Comm[7];
                         6'b001_000:Write_Seri<=Write_Comm[8];
                        6'b001_001:Write_Seri<=Write_Comm[9];
                   6'b001_010:Write_Seri<=Write_Comm[10];
                        6'b001_011:Write_Seri<=Write_Comm[11];
                        6'b001_100:Write_Seri<=Write_Comm[12];
                        6'b001_101:Write_Seri<=Write_Comm[13];
                        6'b001_110:Write_Seri<=Write_Comm[14];
                        6'b001_111:Write_Seri<=Write_Comm[15];
                        6'b010_000:Write_Seri<=Write_Comm[16];
                        6'b010_001:Write_Seri<=Write_Comm[17];
                   6'b010_010:Write_Seri<=Write_Comm[18];
                        6'b010_011:Write_Seri<=Write_Comm[19];
                        6'b010_100:Write_Seri<=Write_Comm[20];
                        6'b010_101:Write_Seri<=Write_Comm[21];
                        6'b010_110:Write_Seri<=Write_Comm[22];
                        6'b010_111:Write_Seri<=Write_Comm[23];
                        6'b011_000:Write_Seri<=Write_Comm[24];
                        6'b011_001:Write_Seri<=Write_Comm[25];
                   6'b011_010:Write_Seri<=Write_Comm[26];
                        6'b011_011:Write_Seri<=Write_Comm[27];
                        6'b011_100:Write_Seri<=Write_Comm[28];
                        6'b011_101:Write_Seri<=Write_Comm[29];
                        6'b011_110:Write_Seri<=Write_Comm[30];
                        6'b011_111:Write_Seri<=Write_Comm[31];
                default:Write_Seri<=1'b0;
                endcase
assign SPI_MOSI =Write_Seri ;

仿真波形如下图:

这段代码应该是综合成两个数据选择器,但为什么计数器计到128时(WRITE_Counter[10:7]变为001),Write_Comm数值变化了,Write_Seri却没有做相应变化。求大家帮帮我。如何做到仿真与电路功能完全一致呢?

网友:
在第二个always中 Write_Comm是作为输入,是不是应该放入到always的敏感列表中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应该都要放进去的

网友:
敏感列表没写全。
其实第二个case语句只要一句话assign Write_Seri=rite_comm[WRITE_Counter[6:1]];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综合出来的电路一样吗?

网友:
敏感列表沒寫全,第一個和第二個always都是。

网友:
最好还是加时钟,用时序逻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用时序逻辑?时序逻辑面积大,功耗高,速度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comn  放到第2个always 敏感变量列表中

2001语法支持 always(*) 更方便

网友:
支持10楼的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我知道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自己写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