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分频时钟的约束

楼主(2013-12-23):
本人设计中有两处分频,第一处由控制信号(EN_1)控制原时钟进行4分频或5分频,而这个4分频或5分频后的时钟再由另一控制信号(EN_2)进行控制,作为计数模块时钟进行计数,产生第二个分频后的时钟在模块中使用。请问,如上分频再分频的时钟该如何约束?
小弟第一次发帖,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
写2次create_generated_clock

网友:
两次create_generated_clock, 两次的-source 都应该为相同的源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原时钟是clk,你的意思是create_generated_clock 以clk为源产生clk_4和clk_5,再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以clk_4和clk_5分别为源产生clk_div?四个create_generated_clock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二次分频引用的时钟源是4、5分频后的时钟net?再进行create_generated_clock?那master_clock是clk_4还是clk_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