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安装环境变量求助!!

楼主(2013-12-23):
论坛里下的StarRC2012版本,安装后启动StarXtract -gui 出现错误,common not found!并且下面的grdgenxo 和Milkyway 都启动不了了,怀疑是环境变量没有设对,请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我的环境变量是这样设的:
       setenv STARRCXT_HOME  /eda/synopsys/starrc_H201212sp1
是按照之前2008版本的来设的。之前2008版本这样设的没有问题,不过bin下面好像2012和2008不同,请
高手们帮帮忙一下,或者帮忙看看你们安装的.cshrc的环境变量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path 之前是和其他工具的path写在同一个语句里,用08版本的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12版本的这样 写就有问题,必须单独自己把starrc的path 用一个语句写。不能跟其他工具一起

网友(2014-03-06):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楼主,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的····license怎么搞的···为什么我总是提示抓不到license呢

网友:
you should add the path for starrc command .

网友(2014-04-17):
可惜我用的是BSHELL

网友(2017-02-19):
受教了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9-11-15):
楼主,我装完后也是command not found ,请问你的环境变量是如何写的,能否贴出来,真的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