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仿真

楼主(2013-12-23):
请教hspice 仿真中  要仿真多组不同参数值,得出的结果输出到一张图形中,参数怎么设置?具体的参数:
sin(0    5    0.6GHZ)然后还有其他几组  不同电压幅度 和频率的 ,怎么一次仿真多组参数值?
还有就是怎么输出是横坐标显示dBm   不是时间??
请指教

楼主:
具体的网表:
.TRAN         0.1NS  250NS

XVa   A  0  RFPULSE
.SUBCKT  RFPULSE  PVIDEO   NVIDEO
V1  A1 0  PULSE(0  3.3 5NS  5NS 5NS 100NS  200NS  )
V2  A2 0  PWL(0NS 0V 30NS  0V  35NS 1V 85NS 1V 90NS 0V +130NS 0V 135NS 1V 185NS  1V +190NS 0V 200NS 0V  )
VS1  S1 0  SIN( DATA=defin )
.DATA  defin MER
v0    va    freq
0     5.01    0.6GHZ
0     6.31    0.6GHZ
0     7.94    0.6GHZ
0     10.0    0.6GHZ
.ENDDATA
ES2   VP  0  VALUE="V(A1)+V(A2)*V(S1)"
EOP VIDEOP 0 VP VIDEOP 100K MAX=100 MIN=-100
EON VIDEON 0 PIN NIN   100K MAX=10 MIN=-10
RF1 VIDEON NIN 10K
RF2 VP NIN 10K
VPIN PIN 0 DC 2.5
EPP PVIDEO 0 VIDEOP PVIDEO 100K MAX=100 MIN=-100
ENN NVIDEO 0 VIDEON NVIDEO 100K MAX=10 MIN=0
.ENDS
这样应该不行吧???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