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adence仿真完全对称的电路会得到不同的输出??

楼主(2013-12-23):
ac

ac

为什么做ac分析连个完全对称的输出会有不同的增益???

楼主:
有时候一样,有时候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楼主:
原因是尾电流的管子的影响了ac性能~~……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用理想的电流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
加差分信号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采用全差分信号就没问题了~~~thx~~

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求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VOP到VINP、VOM到VINP。两个增益。你说会一样吗?我们一般指的是VOP-VOM到VINP-VINM的增益。或者VINP、VINM各加正负1ac。这样测得输出VOP与VOM的是一样的。

网友:
你信号都只加在一端,对什么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用理想的尾电流源是可以的,加单端信号也是可以得到两个完全对称的输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尾电流管有内阻,不是理想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