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LVS出现以下的情况,请高手帮忙?很急

楼主(2013-12-23):
用calibre做LVS出现以下的情况,请高手帮忙?很急

楼主:
上面的原理图和版图是完全对应的,但是calibre无法做LVS,出现的问题在截图中,一共有三个问题,希望有高手帮忙!谢谢
下面是原理图网表

网友:
认不了cdl中的三极管和三端电阻,试试按照LVS文件要求修改你的cd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直接在cdl netlist 网表中添加.subckt 有关电阻和三极管的语句,最后试了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因为用calibre无法提取三极管和电阻,但是总不能每次都添加这些语句吧?那岂不是很麻烦。我问了有些人,他们说,最根本的办法是修改CDF,但是如何改,在哪里改,根本没人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也看看 design rule 有無相關資料
還要 include 一個 基本的 device 檔
包含 RPPLUS_3T
QVN 5 X5 無法辨識出來

网友:
一般这种lvs rule同目录下有一个device.cdl 把它include到网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这样解决吗?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这样解决吗?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吗?

网友:
4楼大哥是正解,没有定义这些器件,当然在netlist中读取不到!加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上面说的问题,导入cdl文件rpplus_3t电阻已经解决了但是QVN还是无法匹配

网友:
QVN 部分 是沒定義尺寸 ex W L M ......等
加上去 或是 忽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