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nte Carlo 仿真

楼主(2013-12-23):
Monte Carlo里有三个仿真选项,process only, mismatch only, process & mismatch.因为存在mismatch的话肯定是有process离散的,那这里的mismatch only 怎么理解呢,仿真器实际仿真时是怎么改变每次仿真的参数呢?实际仿真结果还有个怪现象,同时考虑process 和mismatch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比单独考虑process或者mismatch的结果要小。

网友:
我记得是这样的:假设电路中有m个相同的MOS管,monte carlo设置仿真n次,process only是说在同一次的仿真中这m个管子尺寸是一样的,但在n次中符合正态分布;mismatch only是说在同一次的仿真中,这m个管子符合正态分布,但是n次仿真是一样的。process & mismatch就是都正态。
不知道理解的有没有问题,同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但有一点不明白的是,process & mismatch 得到的值会比单独process(mismatch)小。

网友(2018-07-08):
why is it smaller? data?

网友(2022-03-11):
process 是工艺偏差,mismach 是指尺寸

网友(2024-08-10):
process & mismatch都考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