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LVS出现以下的情况,请高手帮忙?很急

楼主(2013-12-23):
用calibre做LVS出现以下的情况,请高手帮忙?很急

网友:
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BCD 工艺 以下是原理图网表

网友:
SUBCKT问题,应该是在/calibre/LVS/类似的目录下有个文件(非rule),在calibre setup中include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办法,能不能改CDF,有人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办法是该CDF,总不能每次都改netlist,你说的办法,其实就是看网表里缺什么,然后自己写个.subckt语句,最后导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根本解决办法就是更新pdk,把你的电阻的subckt可以提出来,看样子像是csmc的bcd工艺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csmc 的bcd工艺,除了更新PDK能不能更改什么设置,比如cadence中的设置,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想问问有人说的更改CDF,这个怎么改,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tools中找CDF菜单(我没改过CDF)

网友:
在CDL导出的netlist里面加上工艺库自带的一个SUBCKT文件,CDL导出的界面里面有个include选项就是这个地方加上,某Foundry所带的那个文件是empty_subckt.sp。不建议轻易改动PDK的C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上面说的问题,导入cdl文件rpplus_3t电阻已经解决了但是QVN还是无法匹配

网友:
看了下说是warning:Undefined parameter “QVN_5X5"。
一般warning的时候还是可以继续跑LVS吧?然后你去看看”QVN_5X5“到底是器件还是一个参数啥的。也见不到你的电路还有其他的,具体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