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压器做负载,ac稳定性仿真,hspice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3-12-23):
大家好
变压器做功放输出负载,ac稳定性仿真时,hspice模型
L1 2 1 1mh
L2 4 3 1mh
K L1 L2 1

3 4 端再接可变电阻。

为什么此模型仿真ac时,相当于负载1mh电感,与空载时ac特性一样。
变压器后面的参数不起作用,是不是这个模型只适用于tran仿真。

如果这样变压器负载怎么仿真稳定性啊。

楼主:
呼唤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啥要用ac仿真稳定性,ac如何仿真稳定性?做rf的难道不是用sp仿真吗...

楼主(2014-10-21):
回复 网友A:
不是做rf,没到rf的频率。就是想模拟功放实际负载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