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同一张wafer上不同dies的LDO输出差异很大,可能的原因?

楼主(2013-12-23):
如题。即使是相邻的两块芯片,LDO的输出差别也可能很大。
请教各位大侠造成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除了mismatch导致bandgap输出漂移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低端产品,偏差大点不影响应用,所以没做trimming。

网友:
有多大?比如输出1.8V,偏差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3.2,输出2.8~3.6

网友:
一般做个+/-5%,好一点可以做到+/-2%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确实大了一点!设计应该有不足之处。
首先确认基准,其次LDO的误差放大器,还有就是反馈电阻是否匹配
如果输出稳定的话(没有震荡现象),感觉只可能这三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ea的要求能具体一点么?窃以为EA增益不足的话PSRR会比较弱,但是测试结果这一项倒还好。其他还会影响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实现,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准设计时仿真可能是0.2%~0.5%的误差或者说离散,实际流片可以做到2%~5%以内的离散
EA一般保证60dB以上即可。
反馈电阻的匹配要做好。
这样出来的片子2%-5%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
还有你的芯片离散是标准的正态分布吗?以3.2为中心,两头各占多少百分比?

网友:
不知道你能否测试基准的电压,首先要知道基准是否离散很大很大,基准的分部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PSRR多好呢?@1k和@1M分别多少dB?

网友:
基准用到op了么?没用正常,用了就是你设计的问题了。多少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了,0.5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圆刚到手,还没有全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搞基准的debug PAD。。。图省面积了,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错了,不是PSRR,是电源调整率,测PSRR要频谱仪,没搞。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模式的基准或者banba cell,还是其他的。0.5um工艺Vth 引入的offset很大,设计时要注意。

网友:
楼主最好可以把你BandGap OpAmp和EA的结构上个图,差分对和电流镜的尺寸是多少,可以估算一下你的Offset贡献是多少。不然只能是猜测。最大可能是你的BandGap OpAmp的Offset太大了。如果Offset有10mv,被放大30倍,就有300mV了,也差不多10%的误差了,再加上EA的Offset,和你的结果差不多。
我想你这个Part,为了省面积,Offset应该很差。
另fuyibin and semico_ljj,不做Trim,想做到2%的精度也不容易吧。OpAmp的Offset不好做吧。一个专门的通用运放,没做校准和Chopper,Offset做到3mV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在低成本的LDO中不可能花那么大面积做那么大的OpAmp。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做Trim,想做到2%的精度也不容易吧" 我觉得是否是指0.5um工艺如此。
再往下,0.35um,0.18um等,好像也不是很难。做的细致一些即可。
只知道大家设计设计体会是否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D:

    0.13um,90nm等以下的可以较容易实现low offset,但是单片小面积的产品不会用到这类工艺,所以你和他们说的都对,但是你们的依据工艺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kuijk cell(就是op+pnp,这个名字还是你教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kuijk cell也能产生那么大的偏差!应该是设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很详细,谢谢。
    电路的结构极简单,如图。拍砖请轻拿轻放,谢谢。
     这次电阻也没有做很细致的匹配,综合你所说的原因,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版图上做的匹配不好。未必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hszgl,你这个OpAmp就是BandGap上用的吧?按照你这个尺寸估算,如果是0.5工艺,OpAmp的1 sigma Offset就有4mV了,3 sigma Offset就12mV。你的PNP取值为1:8,那从OpAmp输入到Bandgap 1.2V输出大约offset被放大10倍,基本上就是10%的误差了。

网友:
semico_ljj,我说的确实是0.5工艺,0.35,0.18工艺确实offset会同比例下降,但Head Room也下降了,相对来说,信噪比还是没有下降。我到是没有用过0.18工艺下的5V器件,Offset参数与栅氧厚度成比例的,Offset应该和0.5u工艺一样的吧?而不是和0.18u低压工艺一样吧?所以对于楼主的产品,都应该是在0.5u工艺平台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计上的相关性可能更大。还有你是怎么测的输出,负载条件,电源电压,ldo本身的dropout值等测试的条件希望给出。

网友:
基准中的放大器输入管和下面的nmos你的m值都用1?

网友:
上面说了第一个设计上的问题。第二个:你输入管的过驱动居然大于电流镜的过驱动。你设计op时候没有考虑offset。相信在EA中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offset不是你那样简单算的。你哪个offset是两个管子匹配的offset把?

网友:
第三个问题:我猜是电流的问题,op第一级电流太小。我现在看不出你第一级的电流值,但是明显你为了省去补偿电容而犯了严重的错误。
以上3个问题都是一个简单op里面的问题。

网友:
电阻的W取1um,运放输入差分对20/2,啥也别说了!你对Mismatch没有概念,不怪你!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电阻w取1um,对匹配影响不大。对电阻绝对值分布影响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阻W取1um,在很多工艺中属于limited选项。大多数mismatch的测试参数都基于大于等于2um而测试的。一般在非常熟悉工艺情况下,才这样设计电阻。这类opam型的BG,两条支路的电流要Match,自然电阻也要Match。如果是Poly Res,W=1um,如果L大于100um,在小于0.18um的工艺中,有断裂的可能。这可是在玩火!看了2张设计电路图的结构,貌似连启动电路都没有,此类设计只能学术性地玩玩,不具备工程价值。实际测试数据和经验判断可能出现的问题,那是相当惊人的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LDO负载约0.1mA,无外接负载测电压。电源电压通过Zener预稳压到6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了解了,多谢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rule 是可以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指点。
    没错,L=1u是不靠谱。这是前端1u后端0.5u的工艺,版图上最后double了W,跑仿真的电路用的是电阻绝对值,所以没改。这种结构的bandgap启动电路可以省了。
    高压工艺foundry没有MPW供验证,所以这次跑的工程批,开销有点大。不过我觉得要不是工程批有几张Wafer,我恐怕也意识不到offset的问题这么严重。算是有得有失。
    这个是为后续产品准备的,虽然我的设计弱爆了,但通过了功能性验证。改版时结构就不改了,对于模块中的细节会特别注意你指出的问题进行修正,再次感谢!

    对mismatch的不甚理解,可否推荐一些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级电流23u,没有省去补偿电容,用的mos电容做的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如你所说,确实如此。

网友:
回复 楼主:

"LDO负载约0.1mA,无外接负载测电压。"好像有点不规范,负载调整率,电压调整率都测不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O的电源调整率和确切的负载调整率是测不到的。这个LDO只是系统中的一个组件。我前面说的电源调整率是整个稳压模块的电源调整率,说的又不靠谱了,不好意思。

    这个电路要工作在5~25V范围。预稳压的后的电源通过两个支路LDO分别供给两个模块,隔离两个模块之间的电源影响。所以我是为了隔离才做两个LDO,而不是为了LDO才做LDO。Mismatch和offset方面理解不足欠考虑,版图上的匹配做的也比较随意,这些都要下一版中认真改正。

    不过对我的电路功能性没啥影响,无论是2.8还是3.6,只要稳定就行。
    多谢以上各位,特别是xiaowanzi88不计前嫌的指点。必须承认这个LDO做的很糟,初次做产品,战战兢兢还是一塌糊涂。

网友:
建议你加上启动电路。

网友:
    第一级电流蛮大的,我说的第3个问题不存在了。

网友:
那么大的偏差,个人觉得
基准偏差贡献比较大,EA的offset 次之,分压的mismatch 最小

网友:
认为任何结构的bandgap都要加启动电路是一种教条主义。分析表明,这种结构在所有工艺角,-40到120度温度下都能自行启动!它只在运放offset很大的情况下才不能启动。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因为这种结构启动最困难发生在低温,请hszgl 做一下低温实验,如果能起来,你放心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回复,刚才回复的谢谢一直没审核,可能当灌水给cu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其实工程上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事情。多根保险丝,比米有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看不出来这个结构为什么可以不需要启动电路!
    badgap启动和运放启动是两回事。这个结构只是运放有了无条件偏置,能确保运放一定正常工作而已,并不代表bandgap没问题。
    假设运放正常工作,输入端某时刻都是0,那opamp的输出也可以是0,这就是一个稳态。
    bandgap启动是不能靠仿真和测试来解决的。启动电路本来就是一个补丁,不能说测了10000个dei,第10001个就没问题,除非原理上分析确实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亲,表激动。这个结构的bandgap进入全零稳态的几率比较小而已,运放电位拉的再低也会有一点电压,但输入端的offset比较大就有可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测了几张wafer,有15%左右的LDO输出为零的情况。由于没有做bandgap的debug pad,不能确定是不是bandgap没有启动起来。但是bandgap里的op做的不好,offset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情况,还是存在启动风险。

网友:
很多启动问题仿真看不出来,也有很多启动问题仿真看的出来

网友:
认为任何结构的bandgap都要加启动电路是一种教条主义。分析表明,这种结构在所有工艺角,-40到120度温度下都能自行启动!它只在运放offset很大的情况下才不能启动。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因为这种结构启动最困难发生在低温,请hszgl 做一下低温实验,如果能起来,你放心好了

在一款量产芯片里面见过一模一样的bandgap,也是没加启动电路,电流偏置用电阻+二极管连接的NMOS实现的,不过加了chopper去消除offset,输入PMOS对管衬底接到源极消除衬底效应,和你说的很符合。可以考虑加启动电路过所有仿真,然后在顶层金属断开启动电路,做个option,保险起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15%的LDO没有输出电压,这很明显就是BG没有启动。你所认为的不需要加启动电路而工作的情况,那是因为有漏电流的存在而产生的自启动情况。如果你的输入电压很慢,达到几百ms级别以上,我估计LDO没有输出的情况更多。启动电路的设计是为了避免不同批次的slot的差异,促进良率的提高。量产批的良率低于80%,基本就要赔钱了。一个BG的启动都会造成良率15%的损失,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加上ESD,EOS,out of spec的良率损失,一个工程批次,能够保证40%的良率,那就烧高香了。学术不等于工程!!!

网友:
15%不可能都是基准,你bias怎么给的,电路什么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J:

    既然都做了启动电路,为什么不用上?还要断开?不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仅仅启动问题造成15%的损失那确实是很可怕的事情。不过这未必是bandgap的启动问题。这种结构op+pnp的结构,op是会正常启动的,如果offset不是特别大,就会有一定电流流过pnp,是比较还是容易启动的(当然我下一版还是会加启动电路)。
    这些Wafer上出现输出为0的芯片单独用直流电源加电测试,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一定电压以下(如22V),电路可以正常启动,但电压比较高的时候,直接加上就会输出为0;将电源电压降至0V再重新逐渐上升,又能正常启动。。。
     在使用测试机时,上电比较快,就启动不了。修改测试程序,将上电速度调低,测试正常(还需要再测几块芯片验证)。。。在我的BANDGAP 和 LDO之前还有预稳压,目前猜测是预稳压中控制限流管的bias存在启动失败的情况为主。
     这个算不算失效,还得重新定义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些Wafer上出现输出为0的芯片单独用直流电源加电测试,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一定电压以下(如22V),电路可以正常启动,但电压比较高的时候,直接加上就会输出为0;将电源电压降至0V再重新逐渐上升,又能正常启动。。。
     在使用测试机时,上电比较快,就启动不了。修改测试程序,将上电速度调低,测试正常(还需要再测几块芯片验证)。。。在我的BANDGAP 和 LDO之前还有预稳压,目前猜测是预稳压中控制限流管的bias存在启动失败的情况为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现象有点像是启动问题。上电太快有可能把电路锁在某个稳态

网友:
欠考虑了,xiaowanzi88说得对,应该加启动电路,无谓为了一点面积和电流去冒这个险。

网友:
有意思的讨论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测试程序中加了缓慢上电的语句,跑了一张wafer,良率上升到95%(计入了边缘的废片,如果边缘不计可以达到98%以上)。看来是上电过快导致不启动的问题。外接个电容就容易解决了。
     但是如果把LDO out限制到±5%的话就只有惨淡的6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应该是Bias没有打开。

网友:
其实我很好奇你怎么过的design review. 没做mc,没有starup,,,你老板完全放羊不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关于Start up,bandgap的startup老板和我一样认为没有必要,所以没加。做在pre Regulator里的Bias的startup结构中电容用的是HV mos,电容的variation比较大,所以才出现有的能开启有的不能开启的现象。
    如果我能做MC,那么上面那个variation的情况应该就能仿真出来了,但是没有模型。所以只有硬着头皮上了。你不也建议说先做个电路测试一下,这不就是在测试么。
    关于老板,我们不是专业做IC的。是做传感器的,做的IC是为传感器服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能说 可怜呐

楼主:
回复 网友L:

    那老兄你也不可怜可怜我,施舍点建议?

网友:
启动电路又不太占面积,不太好省吧
老板居然同意这个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遇到过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认为那个bandgap结构启动不是问题。一般说上电慢bandgap容易不启动,但是我的芯片上电慢反而没启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op+pnp结构你们遇到过启动不起来的情况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目前也没遇到过,没有看见他BIAS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也把你的BIAS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
回复  semico_ljj

    op+pnp结构你们遇到过启动不起来的情况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碰到过。。。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总是要去challenge 一些common sense呢?bandgap从原理上分析就会有两个以上的简并点,至于会不会发生,什么条件下发生,却是一个很难预测的,做个电路总不能依赖PVT和上电速度吧。大家肯定是要做一个无条件稳定的bandgap,从原理上避免使其工作在不正常状态。
by the way,你过去没遇到不代表现在或将来不会遇到,而且又能tapeout几十颗chip还是几百颗chip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现在搞清楚为什么上电快会有启动问题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K:

    基本上可以认定是pre-regulator里的限流管偏置的startup部分的电容太小导致了startup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原理上有两个稳态点,其中一个是0点。
    确切的说,这个bandgap存在startup结构的,但是不那么明显。op的bias中有startup,bias在开启的同时,也开启了op的第二级的pmos,这个时候就会有电流流过pnp。这就是我认为这个bandgap结构没有startup问题的原因。但这只是上电的过程分析。
    不可否认在工作中可能会受到外界的干扰,使得op的输出端被set到0,而使得整个电路进入0点稳态。这是我考虑加上startup结构的原因。另外不知道你说得几十颗芯片是指芯片数目还是款型?
    如果只是数目,那我可以说下我跑了几张wafer,启动率在98%以上,还没发现问题。
    最后非常感谢您对该话题的关注。希望能多多提携新人。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说的bias不启动是在预稳压结构里,有一个用高压管做的bias,控制一个限流pmos,限制流过zener二极管的电流不随电压的升高而大幅上升。考虑到功耗,这个bias里的启动结构用的是耐压的厚栅氧HVmos作为电容,交流接地,可以瞬间开启startup mos。由于厚栅氧的mos cap的variation比较大,之前没考虑到这个问题,留的margin太小。导致有15%的HV bias在上电快的时候会有不开启的现象,导致pmos始终处于关断状态,而令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2017-12-07):
    op + pnp 如果没有 start Up , 流片会出现 yield loss ,而且可能某些温度动不了.不是一直发生 同die  就低温可能. 高温没事.  上电快慢也跟 start up 有关系 .

OP 一般GAIN 高, 随便noise 都可以把 op+pnp  的 bandgap 代起来. 但是 量产会 yield loss  10~7% .

网友:
基准设计时仿真可能是0.2%~0.5%的误差或者说离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