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性光耦反馈运放自激,请帮忙

楼主(2013-12-23):
使用HCNR201光耦,电路图直接参考手册的。

运放选择TL084
测试发现:输入对地短接;R7的输出上有强的周期性脉冲

网友:
注意运放的接地端共模电平。。。电路图上接地,实际电路需要给直流电平偏置的。。。

网友:
没有看懂应用线路,麻烦解释一些各部分的工作原理。

网友:
一般這類做法是
1. isolation .上面圖看來一個是取出信號大小, 另個是極性

2. AGC  有些電路須要大DYNAMIC RANGE
  所以如果輸入小可以 透過一些判斷    調GAIN
有些光電互轉還能因電路特性可能 "慢 或小電流不明顯 "無意間多加了濾波, 避免反應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