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touch ic 有人了解吗

楼主(2013-12-23):
大家好,请问有了解touch ic的前辈, 想请教点问题

楼主:
没有做touch这一块的吗? 还是说做touch的,都很忙没时间出现了?

网友:
你想问啥?爆点率?信噪比?自容?互容?到边率?线性度?算法逻辑?调频?坐标计算?分辨率? 其实这些我都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想问问 touch chip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新思,国内有思立微,敦泰,汇顶。成本没有问题的话用国外的,成本考虑的话用国内的。国外的都还好,国内的貌似只有思立微的比较稳定。之前用的敦泰的系统极为不稳定,后来换成了汇顶的,ESD有问题,换成思立微会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