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参数求解

楼主(2013-12-23):
1.寄生参数spef文件与操作条件有关系吗?
2.icc 下set_min_liabrary 指定了最小延时库和最大延时库,吐出寄生参数spef文件时有两个文件,一个叫*.spef.min,一个叫*.spef.max。怎么吐出两个啊?难道不是max和min合起来到一个文件叫*.spef。还是我要设定什么才吐出一个。
3.如果是两个寄生文件,送到pt下分析(pt是按照OCV anylyse_type 模式分析),吃寄生参数的时候,是不是要将两个寄生文件都一起同时吃下去?让pt工具按照OCV模式自己自动去选择什么时候用最大的寄生参数,什么时候用最小的寄生参数。

网友:
当然是两个啊……只有一个做pt也不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响应啊。
    用OCV analyse type文件max,min两个spef文件是一起吃下去么,这样标注寄生参数时不会被覆盖么?要是不一起吃下去的话,就又不符合OCV的概念,帮帮我解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