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中清空数组和空数组

楼主(2013-12-23):
楼主正在写tcl脚本,在一个while循环中用到数组,在while的下次循环前想把数组清空,试了几种方法,
首先定义一个数组arr : array set arr {1 a 2 b 3 c}
然后array set “”,原以为能清空数组,没想到没有清空数组。
如果用unset的话,我的数组没有初始化,刚开始不能清空。难道只能在while的最后unset吗?谢谢

网友:
unset是删除变量。
array set arr {1 a 2 b 3 c}
得到$arr(1) = a
$arr(2) = b
$arr(3) = c
array set “”这句是清空上面那个数组?你去看看语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ray set arr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明示吗?一直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2楼都给你写出来了,你还要我给个这么明显的答案啊。

空数组:
set arr(1) ""
set arr(2) ""
set arr(3) ""

删除数组:
unset ar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袄,明白了,原来是每个元素挨个清空啊,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我第一次while循环的时候,如果arr是10个元素,然后把10个元素foreach清空。但是我第二次while循环的时候,arr会再次被用到,但是这次应用只有5个元素,但是arr的size还是10,这样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设你清空arr后,再array set arr {1 a 2 b 3 c 4 d 5 e}

你觉得arr的size是多少?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