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芯片设计疑问

楼主(2013-12-23):
射频芯片设计中多长的铝线应该按传输线来考虑 设计频率是500M

网友:
500m ic, 无所谓传输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半身高的铝线

网友:
线长 小于 (波长/20) 可以不考虑 传输线效应,楼主可以算算 500M 对应的波长是多少。

网友:
RF 5G以上才会特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