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libre能做max_transion检查吗

楼主(2013-12-23):
calibre是DRC、LVS的signoff工具,DRC中包括max_capitance,max_fanout,max_transition,前2项它能够完成,但我的问题是它能做max_transion这种时序检查么?transiton这种参数和输入skew和cell的延时有关系,它必须读入时序库和驱动环境才可能做max_transiton这种检查吧?如果不能做max_transiton的话,那么这项max_transiton的检查sign off应该在哪里完成呢?primetiming? 还是直接相信icc的结果就可以了。请大神们释疑一下吧。

网友:
DRCesign Rule Check (Calibre)
DRCesign Rule Constraint (Cap Tran)
用PT或者ETS signo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您是说max_capitance,max_fanout,max_transiton这是都是design rule constranit,这3项都是在primetiming中检查的是吗,而不是在calibre中的check的是吧? calibre做的是物理验证,如线宽、atenna rule等物理相关的检查,但不检查任何时序的检查。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calibre的DRC是design manual的physical verification。
PR的DRC/DRV是你说的max_capitance,max_fanout,max_transition,需要PT做signoff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