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后仿步骤

楼主(2013-12-24):
通过修改calibre pex生成的文件来进行后仿真,方便易懂

网友:
补充一下,不用删除input.scs里的模块。对模块简单的改个名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教程不太好,为何不建立config文件做混合信号仿真呢

网友(2014-03-05):
Hspice后仿有木有

网友(2014-08-28):
一般般的材料

网友:
zhege资料是否有用了?

网友(2014-10-30):
1.运行前仿电路

2.版图跑PEX

3.PEX运行后生成的三个文件找到,***pex.netlist     ***pex.netlist.pex   ***pex.netlist.***.pxi   ;找到前仿生成的psf文件夹下的runobfilenetlist文件夹下的input.scs;将这五个文件放到一个新建的文件夹下(post

4.修改***pex.netlist
***pex.netlist内的端口修改成同input.scs一致

5.修改input.scs:将里面的模块删除,加入语句 include ***pex.netlis

6.***pex.netlistinput.scs内都加入insensitive=yes,用来不区分端口大小写

7.在这个文件夹(post)下打开终端,输入命令:spectre  –raw psf  input.scs

8.查看结果:在icfbTools->ResultsBrowser ,找到文件夹(post)的psf,可看结果

就一页。

网友:
感觉不好诶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2015-11-21):
calibre后仿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