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下Perl中的反向引用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楼主(2013-12-24):
请教大家一下Perl中的反向引用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书上写得太简单了。

网友:
你说的是`吗?就是让命令在系统中执行,你可以写个脚本,然后试试,比如`date

网友:
反向引用肯定不是楼上说的`。

说简单是正则表达式中的()。

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是javascript中对反向引用的定义,意思和perl中的一样。

反向引用匹配原理
捕获组(Expression)在匹配成功时,会将子表达式匹配到的内容,保存到内存中一个以数字编号的组里,可以简单的认为是对一个局部变量进行了赋值,这时就可以通过反向引用方式,引用这个局部变量的值。一个捕获组(Expression)在匹配成功之前,它的内容可以是不确定的,一旦匹配成功,它的内容就确定了,反向引用的内容也就是确定的了。
反向引用必然要与捕获组一同使用的,如果没有捕获组,而使用了反向引用的语法,不同语言的处理方式不一致,有的语言会抛异常,有的语言会当作普通的转义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说的是$1, $2 。。。?
   if (A =~ /(xx)(yy)/)
      B = $1 + $2;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