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版图 匹配

楼主(2013-12-24):
大家好,我现在绘制版图时,管子的数目为奇数, 如果做四方交叉 ,要将管子的宽长比打断,原宽敞比为: w=16 l=10 m=3 现在将宽敞比打断之后变为: w=8  l=10 m=6 如下图所示

管子宽敞比(w/l *m)没有变,但是打断后,管子的宽w比l小,会不会有影响?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W比L小不会有什么问题,你在schematic中最好就写成w=8  l=10 m=6。

你用的什么工艺啊,Length取这么大,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不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
电路要是要求不是特别搞一般的match结构都可以的。这里的L实在是太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了旺宏.5um工艺,这是一个逆向电路,个人理解“l”越大,沟道长度调制效应越小;而且可以得到一个较大的输出增益;

网友:
w=24  l=10 m=2
w=12  l=10 m=4

也很合理,你用的是一维的共心匹配是吧,还是交叉耦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gain是由架构去保证的(当然,优化size会得到比较好的gain),除非不在乎面积和速度,顺手填写一个大的length。

网友:
如果你的length取非常大,减少沟道调制效应,使得电流更准,在没有cascode的时候是很有可能这样去用的。

但是这里看到你的电路中有cascode,所以应该不是为了电流mirror更准吧。

网友:
做那么大的Sizes 是要用在current steering DAC中的电流源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沟长的管子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设计的放大器用在电阻分压的DAC中,用来产生参考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般会用在low mismatch(op of bandgap,current mirror,current DAC等), decoupling capacitor.

网友:
布會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