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UVM问题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3-12-24):
我有个验证环境,需要构造下面的情况发送一个激励给DUT
然后读取DUT状态
根据DUT状态决定下一个激励发什么,
请问如何处理?
如果发送激励的agent和读取状态agent不是同一个又如何处理呢?
还望赐教~~

网友:
get_next_item.
...
put_respond(item)

网友:
楼主可以编写一个你需要位数的GPIO模块,此模块可以只有monitor,passive模式的,专门用于观察你反馈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