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大神】由可以实现功能的vhdl改成verilog后不能运行了

楼主(2013-12-24):
Tetris_1.zip (1.86 MB , 下载次数: 27 ) 小弟,最近几天将一个vhdl编的俄罗斯方块转换成了verilog的形式,,转换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一一改正之后,发现终于可以综合了,也可以生成bit文件了,但是,,下载到板子上之后却不能运行!!vhdl的形式可以运行。请问各路大神。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附件中传上了代码,板子是赛灵思的basys2,求大神指正、、、、、、、、、、、、、、、、附件怎么自动要积分了。。。。。。。。。。。。。。。。。。不知道怎么改啊。。。。。只要一分,,还请大神看看

网友:
对照仿真一下吧

网友:
看你怎么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综合了,没有报错啊。。。而且都可以生成bit文件了,但是就不不能显示,,用到了VGA,,电脑显示屏的电源指示灯亮了,说明应该是有输入信号的,,是不是vhdl的vga和verilog的vga不一样呢??但是又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不懂那个,,刚刚还踩在门槛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用XHDL先改了一遍,但是有些东西XHDL不能识别,然后自己把报错的地方修改了下,就没有错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simulate first.

网友:
只想说,不会报错,又不代表你写的程序就是对的。。。。
仿真才是王道。。仿真看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在说,你是手工转的还是软件转的。。。软件转的,不靠谱、、、